并联运行的定压柱塞泵工作时电流不一致,如何调平?

楼主(2014-12-14):
两台parker定压柱塞泵,型号看不见。为某个设备提供高压动力油
运行情况:当设备负载在45%以下时,只启动一台柱塞泵运转,压力为23MPa。负载超过45%后,另一台泵自动启动,增加流量。泵的出口压力由电脑自动控制。
故障现象:负载超45%后,两台泵的运行电流不一致,一台泵电流为42A左右,另一台泵为26A左右,相差很大。
麻烦大家帮忙看一下,如何调整。非常感谢
图片附后

楼主:
系统外形图

楼主:
补偿器放大图
型号:PVCMAFN1X59

楼主:
是调整1那个位置还是调整2那个位置呢?
求大家指点

网友:
没有关系,可以正常使用,两个泵出厂设定有差异。

网友A:
你用的应该是PV变量泵,可能是第二个泵没有调压,泵出厂时都是设定50bar,你需要把它调整到超过你的使用压力。

楼主:
双泵运行的时候电流相差过大呀,要求电流相差不能超过2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应该是PV变量泵,可能是第二个泵没有调压,泵出厂时都是设定50bar,你需要把它调整到超过你的使用压力 ...

谢谢您。
个人感觉是泵的流量没有调平衡,但不知道调图上的1还是调2。
压力是由外部的一个电脑控制的定比例安全阀控制的。

网友B:
电流不一样,就是做的工,负荷不一样,泵的功率就是流量乘以压力,你先把压力调一样,如果还不行,就调流量

楼主:
调流量是不是调 图片上的2那个螺丝呀

网友:
恒压变量泵是根据外负载自动调节流量的。如果电流不超过额定电流,就不用管他。

网友C:
2是调压力,1是调流量。可以试一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2是调压力,1是调流量。可以试一下呀!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不一样,就是做的工,负荷不一样,泵的功率就是流量乘以压力,你先把压力调一样,如果还不行,就调流量

压力是由外部电脑控制的定比例安全阀调节的。

网友D:
请问是否有泵站的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是否有泵站的原理图

有,图太大,贴上来看不清楚了,所以没有发。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图太大,贴上来看不清楚了,所以没有发。

没系统图大伙儿如何分析问题

楼主:
局部放大

楼主:
再次放大

楼主:
坐等高手回复

网友:
PV泵恒压控制理论上可以调排量,但尽量别调,出厂设置好的你调过后参数就搞不清了。泵进入恒压区就自动调节流量了!

网友:
你需要屏蔽泵的出厂设定压力,才能达到你想要的工作压力

网友:
尽量不动,各螺丝都上油漆记号,电机电流不超载不超电机进行,系统滴油可以叫设备方维护一下

网友:
说来奇怪,泵是parker的,但原理图画法却像是力士乐的风格,他们调节的位置是不同的

网友:
两个泵出厂设定有差异

网友:
请问是否有处理结果了

楼主:
没有。
厂家提供的图的确是力士乐的,但泵也的确是parker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