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加工小了,有什么补救措施吗?孔的公称直径12毫米

楼主(2014-12-14):
孔加工小了,有什么补救措施吗?孔的公称直径12毫米。烦请大工程师帮帮忙,给些指导

网友:
小了,不能再干一刀吗

网友:
请详细说明情况,就是你现在加工到直径是多少。没有如2楼所说,再干一刀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
孔干大了镶个套,孔干小了补一刀

网友A:
得看你小多少。一般说小,大多是几丝。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看你小多少。一般说小,大多是几丝。铰吧

我明白了,谢谢您给予我的宝贵建议!!

网友:
孔小了,又不是轴了

网友:
看你这个工件是单个非标,把轴单配到合理公差,如果是量产,可按公差要求选用铰刀来加工孔。

网友:
有公差要求吗

网友B:
大了不好办,小了补一刀就是,看余量,差不多的,手工铰一刀,差得多,回设备上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了不好办,小了补一刀就是,看余量,差不多的,手工铰一刀,差得多,回设备上干。

明白了,谢谢指导!谢谢

网友:
如果是二次装夹,要考虑对中。

网友:
各路大侠说的很对  学习了

网友:
换个大的铰刀

楼主:
明白了,谢谢指导!!

网友:
小了就扩,大了就填了再打

网友:
孔小了补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