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转pdf文件问题

楼主(2014-12-14):
在使用inventor将工程图转pdf文件时,发现图标框中的部分字体消失了,是何原因?如何显示inventor工程图中的全部字体?  {6 G+ \1 e6 f; ~7 t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建议您在CAD中处理一下在生成PDF

网友:
直接用PDF打印机即可,所见即所现

网友(2015-04-29):
是因为工程图标题栏中文字所用字体不对,改用Windows系统的中文字体就可解决,如“仿宋”。

网友:
附件是我“另存为”PDF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