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轮蜗杆机构间隙过大,怎么解决。

楼主(2014-12-14):
最近我的设备蜗轮电机撞击声很大,拆开发现蜗轮蜗杆间隙过大,望高手帮忙用简单方法解决。

网友:
涡轮拆下来更换涡轮,或者是拆下来弄个涡轮齿圈再装上去。
涡轮蜗杆不适合频繁和高速场合,要长久还是行星的

网友:
看间隙多少量级的?要真没间隙也用不了。
一般10个丝以内是原始制造问题;三五十个丝可能是严重磨损问题,要投机的话就要看是否涡轮磨损均匀,如果想对均匀,可以重做蜗杆或将蜗杆镀铬再蜗杆磨重磨。重镗轴承位动作大了点,也可以救。

网友:
磨损了呗。修复的话成本比较高,换吧

网友:
把蜗轮齿圈拆下吧,重做一个再装上去比较合适。

楼主:
谢谢各位机械前辈,我是刚刚接触机械加工(原来是搞企业管理),刚退休,买了点设备整天瞎捣鼓,自小爱好捣鼓机械,那是种发自内心的喜欢,不知疲倦的摆弄,补充了退休寂寞,呵呵。在此,谢谢各位,望能多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