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子里有没有大侠玩对穿的

楼主(2014-12-15):
朋友拿到个项目,800米的河底对穿。不知道坛子里有没有大侠是玩这块的?
有兴趣的希望能出来说说,或者联系我QQ:6353325。

网友:
才800米为何要对穿?我听说有个项目要过黄河,是对穿的。

网友(点评):
呵呵,逍兄是行家,就是过河的

网友(点评):
南水北调就这样过黄河的,用的是盾构机,加压施工,维修一次需要4小时,和潜水做法一样

网友(点评):
盾构的尺寸就大了。盾构是一路铺楔块过去。小直径的就是穿管。我倒是在想要不要小型化一个盾构。不知道成本上合适不合适

网友:
这个主要看断面了,断面大的就难玩

小断面的,就无所谓,现在激光测量水平很好,也就几毫米的误差,以前不行,以前必须有‘大神’,测量特别复杂,

大工程,你找国内的中铁或隧道系统的公司,国内现在玩高挤压变形的岩巷都没有问题,设备也是进口的,

浅层的,尤其河道的,建议你用沉管就算了,

具体问题,可以再交流,

网友(点评):
感谢8爷指点。断面不算大,到不了盾构的级别。1米6左右。我现在的水平,玩玩2-300的可以,这个断面的完全没玩过。

网友(点评):
另外,项目本身要求对穿,所以用沉管是没戏了。

网友:
先要勘探,地质条件要详细,特别是涌水与流砂,这俩不好控制,其它没有什么了,

地质条件可以的话,上顶管就是了,两岸开一个竖井,这个简单,固井以后,把设备放下去,激光校准就是了,逐步顶进,现在水平没有什么问题,这个断面没法用盾构,北欧有一种玩这个的东西,也是一个顶管系统,

整管,不用拆管片,有个合适的导向调向就可以了,液压的,

网友(点评):
多谢8爷。一下子就清晰了。我回去跟他谈谈。

网友(点评):
多谢8爷。一下子就清晰了。我回去跟他谈谈。

网友:
太深奥  冒看懂  盾构机是修地铁的吧

网友:
额,去年厂门口就玩过这种,是排污用的,的确是两岸先打竖井,下面怎么弄的没去看过,也不让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