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这样的轮子用什么材料好?

楼主(2014-12-15):
公司的设备,德国进口的,轮子套件是Karl Ggeorg的。用了六七年了,磨损较严重,圆柱度偏差也挺大。现需要更换这个轮子。
质询了下厂家RB250系列的轮子价格都挺高,15K以上一个。价格较贵,周期也要两个月。
同样本地加工点咨询了下价格,M17或者40Cr锻打调质的材料,加工出来只需要1K左右。
现在问题来了,此轮是在钢轨上面滚动的。用什么材料和热处理能使轮子较耐磨,对轨道的伤害又能降到较低呢?
困惑中,求大侠解答。

楼主:
现在查得轮子材料为EN-HJS-700-2(GGG-70)。这种材料用什么热处理工艺比较好呢?大部分性能都查不到哦。

网友(点评):
下面回复有误,可以直接用这个轮子低温镀铁后再精车,应该是最节省成本的,硬度可以到HRC60,不过要涂防锈油,否则容易生锈,或者直接用热喷涂修补,应该也可以的

网友A:
需要承重吗?不需要承重很高的话可以用铝做微弧氧化
或者铁件做热喷涂,其实电镀硬铬再打磨也应该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承重吗?不需要承重很高的话可以用铝做微弧氧化
或者铁件做热喷涂,其实电镀硬铬再打磨也应该可以

看这情况像行车的轮子。承重肯定是要的。
球铁和40r都是比较耐磨的材料

网友(点评):
做轮子,球铁比40r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承重吗?不需要承重很高的话可以用铝做微弧氧化
或者铁件做热喷涂,其实电镀硬铬再打磨也应该可以

需要的,四个轮子,总载重量6T左右。

网友(点评):
需求表面硬度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承重吗?不需要承重很高的话可以用铝做微弧氧化
或者铁件做热喷涂,其实电镀硬铬再打磨也应该可以

磨损了7mm,电镀应该补不上了。
用GGG-70 个人认为硬度到HRC35左右就差不多了。大侠对材料和热处理有什么建议没有。

网友:
直接镀铁修补,几毫米可以做到的
热喷涂可能困难点,但是热喷涂有优势的是耐腐蚀要好点
你既然磨损了7MM还在用,那么修补个3-5MM用几年应该没问题的

修补的费用肯定很便宜,而且硬度HRC50+应该可以达到你的要求

再说你说的30+的硬度我觉得有点悬吧,这种硬度45钢都可以做到,表面做真空热处理保证50+的硬度,

网友(点评):
网上查了下资料,车轮与钢轨的硬度比为1.2:1至1.4:1。否则会增加磨损。查了下国内轨道的硬度在260~300HBS,大部分在280HBS。这样推算的话硬度在340~360HBS就够啦。耐磨性45#和锰钢或球墨铸铁应该还是差一点的。

网友(点评):
那么硬会不会损伤导轨,那可就得不偿失了

网友:
热喷涂层不仅可以恢复一切磨损超差机械零部件尺寸,又可以使任何金属与非金属材料表面复合、表面改性、表面强化、使其达到:防腐、耐磨、减磨、抗高温、抗氧化、隔热、绝缘、导电、防微波辐射等一系列多种功能,使其达到节约材料,节约能源的目的。从而使各种机械设备、车辆零部件"益寿延年",使报废的零部件"起死回生"。涂层与基体结合强度≥6.5~10kg/mm2,喷焊层与基体结合强度≥45kg/mm2,涂层硬度从15~69HRC,涂层粗糙度为Rz25~100um,涂层厚度0.3~15mm,涂层经机械加工后粗糙度可恢复到Ra0.8~0.2um,可满足不同技术要求。

不好意思,记忆有点错误,更正一下,热喷涂我也刚开始研究,记错参数了
从你的描述来看,热喷涂应该是最划算的,耐磨耐腐蚀厚度可以做到,而且能寻找到加工的厂家比较多
镀铁的话,我知道的只有两三家,都是在潍坊,淮北和大连,对后面的加工运费也是个问题

网友(点评):
量不大,如果可行的话费用应该不会太多,所以也没什么问题。能提供以下联系方式么。

网友:
你是有一堆轮子要维修啊

我刚刚也查了一下,也找我们公司的材料方面的专家了解了下

如果你做新的,当然是球墨铸铁最好了
但是修补的性能不会比新做的差的,这个工艺小众,不了解的人不清楚
我的联系方法没用,我只是个表面处理的爱好者
你直接上网搜索热喷涂就可以找到很多联系方法,很多人家都可以做的
最好用喷焊,很快的,我估计你一天就可以全部修好了,比你做新的还快

网友:
建议你标个价和使用寿命,你自己未必能做的了,论坛只是谈,真做的增了寿命降了成本才是硬道理

网友(点评):
自己不做的,但是大部分是本地外发加工。寿命的话觉得这个材质就已经很好了,毕竟七八年了,而且平稳度要求较高。轮子有这个寿命觉得挺满足。用普通材料2K左右吧,原配材料的话按材料价格来了。

网友:
不需要特别处理 我们有用这个轮子 负重六吨 不多 我们都是几十吨 40cr 锻件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负载不大,关键问题是这个轮子位置比较关键,如果轮子行走不稳定,产品尺寸偏差会较大。

网友(点评):
你想多了

网友: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id=85752&page=1

看看这个贴。

网友(点评):
含锰材料,和高锰材料是这类配件的首选。铁路车轮只是较常见的而且比较成熟的方案。

网友:
用HR335,这种钢材机械上用的很多的

网友:
采用火车轮子的材料制造。

网友:
用55号钢比较合理。

网友:
一般都是铸造吧  但是锻造要磨具

网友:
借鉴起重机的车轮材料
起重机车轮的材料有ZG450,55#钢的

网友:
全部重新磨一下应该可以

网友:
轮子硬度太高并不是好事,如果轨道磨损大,维修代价更高

网友:
20CrMnTi加氮化

网友:
锻打,高频淬火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