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排槽怎么加工节约成本?

楼主(2014-12-15):
板厚1.5mm。槽圆直径8mm。什么方法加工成本最省?

补充内容 (2014-12-15 12:19):
图示零件厚度15mm,高33mm,总长300mm。

网友:
冲压加工.

网友(点评):
15MM厚,300长,冲压边太长了,太厚了吧

网友:
那得看厚度和长度,如果超过10个厚估计让我干最便宜

网友:
量少用线切割。

网友:
数控铣吧

网友(点评):
也要看什么材料,冲压不产生变形可以用冲

网友:
用激光割

网友:
沒精度就雷割八

网友:
量少线切割,量大成型铣。

网友:
厚度15,不知道得多大的激光割。
我个人是觉得还是CNC比较好

网友:
考虑成本,量大就用成型铣。

网友:
批量的话成型铣刀

网友:
小批量线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