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怎么加工最省

楼主(2014-12-15):
Q235材质,板厚2mm。目前有激光切割和冲压两种方法。数量5k个。报的价格很大差别。各位同仁,你们说说哪种加工成本最省。

网友A:
5000,还有后续批量么?如果不确定,激光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00,还有后续批量么?如果不确定,激光切吧

是的,否则冲模都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网友B:
连冲压带模具也就5000,你看看哪个合算

网友:
你告诉冲压厂,就5000个以后不做了,他会为你搞付成本很低的简易模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00,还有后续批量么?如果不确定,激光切吧

后续还有的,第一批5k件。

网友(点评):
那肯定是冲模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冲压带模具也就5000,你看看哪个合算

模具报价的就有2k-4k不等的。价格都是1块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模具报价的就有2k-4k不等的。价格都是1块多。

5000全包让我做呀,名字是QQ号

网友C:
此件数量5000,可将铁板5-8片叠起(可套3件)普通线切割即可,因图中无精度要求,数量多与15000,应冲压。

网友:
开模冲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此件数量5000,可将铁板5-8片叠起(可套3件)普通线切割即可,因图中无精度要求,数量多与15000,应冲压。

周长大于300则价格大于300X2X0.006X5000=18000,你开玩笑呢吧?线切割?一千一起切也不便宜呀

网友:
我觉得也是冲压 毕竟效率啊

网友:
从图中看,精度要求不高,如果后续还有订单,还是冲压吧,后续有订单,长期生产的话,模具成本可以忽略

网友:
观望求解

网友:
叠加,线割

网友:
看产量决定加工方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周长大于300则价格大于300X2X0.006X5000=18000,你开玩笑呢吧?线切割?一千一起切也不便宜呀

线切割:按你这样算?我并非开玩笑。你用50片钢板叠起四周点焊,再线切割。再说你那里0.006也贵了,一般0.0045。批量还可0.8折,这样你再算一算。就知道了。

网友:
5000件冲压开模具不太划算吧

网友:
那两个尖角可以冲出来吗?会不会变形太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线切割:按你这样算?我并非开玩笑。你用50片钢板叠起四周点焊,再线切割。再说你那里0.006也贵了,一般0 ...

怎么听不懂呀?根本不能线割

网友(2015-01-20):
引用 网友C:
线切割:按你这样算?我并非开玩笑。你用50片钢板叠起四周点焊,再线切割。再说你那里0.006也贵了,一般0 ...

你好像就是在开玩笑,按你说的300x(50x2)x0.0045=135,也就是单片就线割下来加工费要135/50=2.7一片,即使按你打8折也要2.2一片,这还不算你50片叠一起焊接人工费(排除50片薄板好不好焊叠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