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弧面钻孔工装的设计求助

楼主(2014-12-15):
如图纸所示,在加工完内表面后再圆柱面上钻两个孔,因为是铸造面所以加工以后内外表面并不同心,谁能提供一下工装的设计思路,以为零件是小批量零件,设计专用机床很不合适,希望能给一个能在普通钻床上使用的工装的设计思路

网友A:
那铭牌来打一个定打一个
非要保证距离,做个套子打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铭牌来打一个定打一个
非要保证距离,做个套子打即可

什么样的套子,有照片吗,因为是出口件,客户要求尺寸很严格而且客户不会提供样品铭牌,配做不合适

网友B:
加工要点在哪,以哪位基准?

网友:
按照圆通尺寸自己车个套子就行了,上面计算好距离打两个孔,再打个螺纹孔用螺钉固定。打孔直接手扶着打就行了,量少还要多好的工装啊???

网友(点评):
同意此做法

网友:
小批量:平口钳夹两端平口端,先用铭牌看看什么位置适合。先用手枪钻,钻一孔,再蒙上铭牌弯好弧度,铆定。再按铭牌另一孔钻孔、铆定。

网友C:
大侠,您总共要做几件?若是很少的话,建议您选择划线钻孔。钻孔的方法是工件放到V型铁上钻,不然孔钻出来是偏的。
若是批量是几百件的话,就可以做个钻模了。
由于是垂直面钻孔,除非是孔的位置度、尺寸精度有要求,若仅仅就几件、几十件的话,建议直接划线钻孔,这个是钳工的基本功。

网友:
做个简单的钻模,手枪钻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侠,您总共要做几件?若是很少的话,建议您选择划线钻孔。钻孔的方法是工件放到V型铁上钻,不然孔钻出来是 ...

每个月3000件上下,如果是几十件的话,我用加工中心把他抠出来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工要点在哪,以哪位基准?

以外圆和端面为基准,主要是要保证两个孔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