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什么蜗轮?

楼主(2014-12-15):
这种蜗轮齿不像一般的外齿。好像就是在圆柱面上扣槽子,跟普通的蜗轮有啥区别吗?
应用上有什么不一样吗?标准在哪?我怎么找到设计资料呢?机械手册上翻了半天也没查到

网友:
剪板机后面的??

网友:
此蜗轮系普通蜗轮,只不过没有铣成齿状。用于轻载(微调)机构中。

网友:
中间那两个轴承,看起来这蜗轮还要轴向运动啊

网友:
以前没见过,等明白人讲解。

网友:
类似于变位齿轮的东东。

网友:
凹版印刷机或网辊涂布机中刮刀单元上的零件,蜗杆转动蜗轮以控制刮刀趋近或离开印刷版轴,开槽目的是要让刮刀能沿蜗轮轴线方向作短距离来回游动的运动。

网友(点评):
对。这种蜗轮标准在哪?有没有图纸啊?

网友(点评):
就是普通的的蜗轮蜗杆运动副,而且还是低速手动的,精度要求不高。因为要受轴承外圆的来回碾压,开口槽部位有硬度要求。

网友:
看不明白   路过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