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焊件”零件的几个疑问, 属性 模板等

楼主(2014-12-15):
1·焊件是一个多实体零件。每一个实体的材料要单独指定。可是对于用轮廓生成的结构件,能否链接轮廓草图中指定的材料呢?
2.轮廓草图不能用系列零件设计表生成。从软件开发的角度讲,将轮廓草图设计成能用系列零件设计表生成不好么?不好么?
3.轮廓草图中的属性“说明”经常变,因为我在表达式里写了文件名称。要手动输入例如槽钢200
4.对于非结构件,属性“说明”要一个一个添加,能不能链接成实体名称呢?对于不是焊件的多实体零件,材料明细表是显示的实体名称的啊~
5.如果要更改大批的文件,更改焊接切割清单的属性,例如要增加成本。难道要一个一个输?我指的是右键焊件中的属性,而非文件属性。帮助里说可以用属性标签编制程序生成自定义标签。可是生成的标签只能用于文件属性,而不是右键焊件的属性。焊件的属性怎样弄呢?

请高手解惑@寂静天花板

网友A:
2 型材焊接时节点接口有千万种,你系列零件设计表能解决吗,你安装时如果需要对螺栓进行加工,这螺栓也得画成自制件。
1 在特征树上对模型赋予材料,就已经适应一般情况了,常用的焊接通常用于同种材料之间,除非你把铸件与Q235焊到一块去。
3 看不懂你要操作什么
4 不知道不是焊件为什么要用多实体零件
5 SW代理商在开思网上有个帖子,说的很清楚http://bbs.icax.org/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24568
6 我一般不出什么焊件清单,因为车间说的清楚,没人看你那个表格,你直接在图上拉箭头,告诉这个型材多少多少尺寸,数量多少。
也不出什么子焊件图,还是车间要求的,焊工拿着图纸,没那精力整理图纸,焊接图,焊件图都出一张图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2 型材焊接时节点接口有千万种,你系列零件设计表能解决吗,你安装时如果需要对螺栓进行加工,这螺栓也得画 ...

谢谢大侠。
看了开思的帖子。是用模板的形式。大约我想复杂了。虽说懒人推动历史,但许多东西还是要一笔一画的去输才对。
经大侠这么一说,确实不是焊接件也没必要弄成多实体零件。但是图上拉一根线就标注型号长度等也是不可取的。那是土建平法施工图,只用一根线代表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2 型材焊接时节点接口有千万种,你系列零件设计表能解决吗,你安装时如果需要对螺栓进行加工,这螺栓也得画 ...

刚发现焊件的明细栏也可以用材料明细表表示。。嗯这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