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设计遇到了问题,请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14-12-15):
老师硬是说全部用铣,我打算的是直接用圆钢车出外形和内腔,铣出三个方孔之后再用割槽刀割下来,不知各位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加工方法

网友:
单件就先车内孔,后车外圆,再铣三个缺口(铣完顶部是圆的,可能还要线切割清角或用分度头手动清角)
也可以全部用铣,不过程序麻烦,效率低(但这也算是考验你们学的技术,至少需要宏程序)

网友:
这么个异型零件   加工起来很麻烦

网友:
直接铣,一步到位

网友:
这种球形形状会不会不好车?

网友A:
用多轴铣的话,需要上床子,学校有吗,最好如楼上所说,人工编程,这样能锻炼你,用CAM软件未必合适,因为有时候后处理没定义,仿真时没毛病,一加工就出错。
用车加铣加线切割,是个经济的法子。
用铸造,量小不够开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多轴铣的话,需要上床子,学校有吗,最好如楼上所说,人工编程,这样能锻炼你,用CAM软件未必合适,因为有 ...

学校只有几台改装的数控车,一直在纸上谈兵

网友:
外形和内腔好像数控车床能能实现,,开孔就直接线切割好了,精度好!

网友:
楼主画的俯视图加了剖视图有点看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