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合夹具的使用情况

楼主(2014-12-15):
做个调查,组合夹具在企业里机床上的的使用率或者说是用处大不大,刚开始做这方面的销售,还弄不清市场,请各位大神多赐教

网友A:
组合夹具是什么样的夹具?

网友:
我们用专用夹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组合夹具是什么样的夹具?

由各种不同形状、规格和用途的标准化元件和部件组成的机床夹具系统,按照工件的加工要求可从中选择适用的元件和部件,以搭积木的方式组装成各种专用夹具.组合夹具用过后又可方便地拆开,供下次另行组装使用。组合夹具系统的应用范围很广,不受工件形状的限制,能组装成钻、铣、刨、车、镗等加工用的机床专用夹具,也能组装成检验、装配、焊接等用的夹具

网友(点评):
fei biao jia gong hang ye

网友B:
组合夹具的优势是小批量多样化上。简单的就直接台钳,三爪了。复杂的就直接设计一个。我觉得用处不是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组合夹具的优势是小批量多样化上。简单的就直接台钳,三爪了。复杂的就直接设计一个。我觉得用处不是很大

有道理,组合夹具通用性比较强,对于大批量生产的企业用处不是很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