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分离出一个零件

楼主(2014-12-15):
我想把图1的盒子删掉,留图2中那个小的
大的盒子怎么删的删不掉,会连小的一起删掉
新手求指教

网友A:
看用什么软件吧!如果只是出工程图或者简单示意,可以把盒子隐藏。

网友B:
用开槽 直接挖掉

网友:
实体另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用什么软件吧!如果只是出工程图或者简单示意,可以把盒子隐藏。

用的SW2012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开槽 直接挖掉

好,目前先这样了

网友:
分割实体,然后再删除实体

网友:
同意7楼的方法

网友C:
你们都在说什么呢,首先要确定楼主所展示的文件是零件文件还是装配体文件,如果是零件文件是多实体的还是单一实体的,这些信息都未确定,还谈什么下一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们都在说什么呢,首先要确定楼主所展示的文件是零件文件还是装配体文件,如果是零件文件是多实体的还是单 ...

大侠高见。这里推测也应该是零件环境吧。
像这种没有运动部件的“装配体‘’,我喜欢用多实体造型,一个文件就搞定了。
楼主的问题肯定出在父子关系上。卡扣是在盒子上成型的,就是卡扣的草图是在盒子上绘制的。盒子生出了卡扣,就像父生出了子,把父删掉,子也没有了。

网友:
实体另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