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KW的电机传动方案,请教

楼主(2014-12-15):
现在有个400KW电机的传动方案要做,电机转速大约在3000rpm,
输出轴带动两个负载,用什么传动方案比较合适?因为对传动的同步性还有一定的要求。
减速器?
带传动?
同步带传动?

网友:
能具体点吗?

网友A:
一拖二,分动箱,怎么都是这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拖二,分动箱,怎么都是这种问题~

就这么简单,齿轮箱一拖二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
前面没有把问题说清楚,画了个简单的示意图,
要求:原动机直接驱动工作机1,工作机1工作后驱动另外两个工作机AB,利用AB工作机通过该传动机构又来驱动工作机1. AB工作机的作用就是做个能量回收。
现在的疑问是1,这个齿轮箱好做吗?国内那个厂家能做的比较好?
2.如果用同步带传动是否可行?

网友:
输出扭矩1273Nm,1:1分动。互相驱动时受力是交变的。
这是干啥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
前面没有把问题说清楚,画了个简单的示意图,
要求:原动机直接驱动工作机1,工作机1工作 ...

有点没太明白你的意思~分动箱+离合器,不知道得用几个离合器完成你的这个一会它转一会它停的功能。分动箱内部很简单,一拖二的分动箱就是三齿轮,输入轴连接中间齿轮轴,原动机对面可直连一个工作机;俩边啮合俩齿轮,然后这俩齿轮轴还可以带动4个工作机,所以说最多有5个工作位(没时间给你画简图了~)找个厂家问下哈。百度分动箱,好多~

网友(点评):
谢谢,百度了一下分动箱,都是汽车的分动箱,这个传动功率是不是太小,这个装置传递功率要求400KW

网友(点评):
分动箱的方案也考虑过,但是没有这么大功率的分动箱,转速也没有这么高。 现在考虑用同步带来传动,但是查手册同步带传动功率都是小于300KW,且转速也达不到3000rpm。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有点没太明白你的意思~分动箱+离合器,不知道得用几个离合器完成你的这个一会它转一会它停的功能。分动箱 ...

那你找错了,900KW的我都见过,避免做广告嫌疑,俺只能说是国产品牌,洛阳的,你百度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找错了,900KW的我都见过,避免做广告嫌疑,俺只能说是国产品牌,洛阳的,你百度下吧

有些大型联合收割机、大型工程机械(履带式移动设备)等都有使用分动箱,三一的很多泵车使用自己产的1拖二分动箱,大型重载板车使用一分三的分动箱。功率应该不是问题,主要是转速,具体看每个企业的产品性能吧

网友:
俺找了下,国产的好像功率不够,这个是进口的,随便找了个

网友(点评):
功率和扭矩都够了,能告诉是那个牌子的吗?

网友:
最终还是要定制。
其实可以全部外包,包括试验台的设计,如果自己没有设计能力的话。

网友:
之前贴的是进口的,今天看了下某国产品牌的网站,也能达到你的要求。你加我Q吧,包括品牌和价格我私下告诉你吧。7641617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