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钣金件的R3与R6 及两个R5 是怎么画出的?

楼主(2014-12-15):
同题    请问这个钣金件的R3与R6 及两个R5 是怎么画出的?

网友A:
建模转钣金吧

网友:
306和316电抛光之后是什么样子?
因为平常我们这用砂纸
图纸下方注一个圆角就可以了

网友B:
R6我知道怎么来的,精冲的最小折弯半,5个后90°的时候是R0.7,他取整就为1了,加上壁厚为R6;
R3我表示费解。不知道怎么得来的,如果内半径R3,外径应该是R8才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模转钣金吧

不行的  试过了 系统提示后 自动将R6转化为R8

楼主:
引用 网友B:
R6我知道怎么来的,精冲的最小折弯半,5个后90°的时候是R0.7,他取整就为1了,加上壁厚为R6;
R3我表示费解 ...

就是啊 不知道R3 与R6怎么同时得到  用软件画 只能设定内R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啊 不知道R3 与R6怎么同时得到  用软件画 只能设定内R

以前记得好像看到过这个问题,今天特地查了一下书,这属于弯曲变形。
在弯曲过程中,材料的横截面形状也要发生变化,特别表现在弯曲窄板的情况下(b<2t),由于弯曲时内侧受压引起内侧板料变宽,外侧受拉,板料变窄,板料在弯曲的地方厚度减小。这种现象不论宽板还是窄板(更明显)都是存在的。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图纸,因该是用R3的凸模进行的折弯,折弯后板料厚度变为3,所以外半径为R6,其它同理。
一般只标一个半径,以便确认是使用凸模定位还是凹模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与钣金折弯的理论相冲突,这种折弯是厚度不变的前提下进行展开计算的。
各种钣金软件也是以此理论为 ...

大哥 这不是我出的图  这图是一个外企发给我们加工的图纸 (看来外企工程师也不咋滴啊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记得好像看到过这个问题,今天特地查了一下书,这属于弯曲变形。
在弯曲过程中,材料的横截面形状也 ...

学习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