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12中,为什么有的函数能用有的不能用?

楼主(2014-12-15):
如题

网友:
这个要看说明吧?难说他的这个函数特定字不是这样写的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刚学sw,没找到相关说明

网友:
2014里面 只有这些函数   你举的后两个没有啊

网友(点评):
应该不止这些吧?你的贴图里也没有round函数,但它确实能用啊

网友:
先要确定函数的真实存在,再来谈如何应用。

网友(点评):
没找到这方面详细的资料,只看到有一个简单的说明,说是支持ceil和floor函数的,实际却不能用,故此发问 另,这两个函数inventor中能用,所以我下意识认为sw也可以的。

网友:
貌似后两个是你杜撰出来的吧。excel里也没有啊

网友(点评):
后两个在excel里面是有的,ceil在excel里面用的是全名(ceiling),floor是同名的

网友:
看了Solidworks的帮助   里面提到的是这两个

网友(点评):
谢谢您的帮助,刚才试了一下,输入"=round"时还可以,当输入到"=roundup"时,函数颜色就变红了,表示不能用,rounddown也同样情况。

楼主:
又试了一下,可以用int函数实现向下舍入取整的功能,SW到底都能支持哪些函数呢?谁有比较全面的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试了一下,可以用int函数实现向下舍入取整的功能,SW到底都能支持哪些函数呢?谁有比较全面的资料

楼上的帮助文件说的多清楚,是driveworks插件的免费推广版driveworksxpress中的函数,与solidworks有什么关系

网友(点评):
哦,这些函数也要插件啊。明白了,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