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收割机焊接车架,选择矩形钢怎么有多种标准?

楼主(2014-12-15):
大家好,最近在做一收割机,焊接车架用到"槽钢"与"空心矩形钢"两种型材,矩形钢在选择时遇到多种标准问题,求助一下应该选择哪种:
1.结构用冷弯空心矩形钢GB/T 6728-2002
2.客运汽车用冷弯矩形空心型刚GB/T 6728-1986
3.冷拔异型矩形钢管GB/T 3094-2000
第3种属于钢管类,是不是可以说主要用与流体输送?收割机属于农用车辆类,似乎可以用第2种,但第2种的外形规格不太适合我用。现在只剩第一种可以用,但是我希望能深入的了解一下;比如说:流体输送主要承受内部压力,而结构用型材主要是承受弯矩或需要稳定性一类的要求,这样不同的功能是否应该在材料或型材加工工艺上有所区别
请各位畅所欲言,谢谢了。

网友:
我觉得流体输送用钢管,一个是要承压,一个是密封性要好,不能有泄漏,所以就做成无缝式,杜绝出现焊缝泄漏的隐患,而结构用管没有这个要求,就可以有焊缝

网友A:
楼主做水稻收割机的??我也是做收割机的,不过是菜鸟一只。。。

网友B:
标准上说的明白,(GB/T 6728-2002),适用于可用冷加工变形的冷轧或热轧连轧钢板和钢带在连续辊式冷弯机组上生产的冷弯型钢,不适用于拉拔、冲压、折弯等方式生产的冷弯型钢。
而冷拔异型矩形钢管GB/T 3094-2000标准适用于碳素结构钢、优质碳素结构钢和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制成的结构用简单断面异型钢管。
GB/T 6727-1986这个标准已经于2009年作废,被被GB/T 6726-2008代替。

GB/T 6726-2008标准整合修订GB/T6726-1986《货运汽车用冷弯开口型钢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和GB/T6727-1986《客运汽车用冷弯开口型钢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本标准代替GB/T6726-1986《货运汽车用冷弯开口型钢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和GB/T6727-1986《客运汽车用冷弯开口型钢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本标准规定了汽车用冷弯型钢的分类、代号截面尺寸及允许偏差、长度及允许偏差、重量、标记示例。本标准适用于制造客运汽车、货运汽车、挂车等车辆、采用冷加工变形的冷轧或热轧钢带在连续辊式冷弯机组上生产的冷弯型钢。本标准与GB/T6726-1986、GB/T6727-1986相比,主要变化如下:——扩大品种范围,增加了P型空心型钢;——提高外形尺寸公差精度。

网友:
原来我也是做农机的,农机 框架主要是焊接结构,个人认为只要适合焊接,好焊接的,然后成本低就可以了

至于承受变形等方面的指标,属于结构刚性问题,可以通过设置加强筋,在结构上设置冗余结构就可以了

网友C:
主要是结实,然后便宜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做水稻收割机的??我也是做收割机的,不过是菜鸟一只。。。

你在哪啊,我更是菜鸟,之前做饲料机械的,涉及到青贮,结果抓来当劳力了,但是喜欢这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结实,然后便宜就可以。

结实是肯定需要的,但是不能无谓的增加材料,主要是不了解这机器,但是个人想学得深一点,就抓住个问题研究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准上说的明白,(GB/T 6728-2002),适用于可用冷加工变形的冷轧或热轧连轧钢板和钢带在连续辊式冷弯机组 ...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在哪啊,我更是菜鸟,之前做饲料机械的,涉及到青贮,结果抓来当劳力了,但是喜欢这玩意

呵呵,我也喜欢这玩意啊!我在浙江湖州,做水稻收割机。。您是做青贮收割机的??

网友:
倒是没有 很严格的要求了,民品的控制不是很严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