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些螺纹 不推荐使用?

楼主(2014-12-15):
机械设计手册上会列出一些螺纹是第二系列的,优先选择第一系列。一般不推荐使用第二系列螺纹,如M14等.

这里面有什么原因吗?

网友:
标准化的问题。因为不常用,所以成本高。没有特殊情况,没有必要靠的一类。

网友:
为减少工艺工装量具的准备所作出的规定,属于标准化范畴,机械产品标准化的内容包括标准化、系列化和通用化。

网友:
还有第三系列螺纹,是尽可能不用。

网友:
钻头啊,丝攻啊都得要钱的啊。当然需要减少一些系列

网友:
按自己的设计需求来,我经常还加工螺距0.5和0.75的螺纹,公称直径大于24的,手册都没有推荐螺距0.5吧,你要做照样能加工。

网友:
也没什么死规定,我们公司大量使用M14的螺栓,外螺纹尺寸在可选择的情况下刻意选择M25。

网友(2015-01-25):
第一系列是常用的标准,大概就是优先的意思,你用也可以的

网友:
第一系列是常用的优先标准,与使用概率有关,是推荐使用,其它并不是不准用,一切根据设计需要。

网友(2015-08-09):
现在下载不了,威望不够,等够了再来下载!

网友:
使用的量多量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