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制管螺纹1/2怎么车?

楼主(2014-12-15):
美制管螺纹1/2怎么车, 外螺纹 长15CM ,圆锥的大径、 中径 、小径 该车多少 ?望各位师傅不吝赐教。

网友A:
如果是NPT的。大径=21.336、中径=20.095、小径=19.772~19.264

网友B:
真的假的,这些尺寸你都会控制到吗?
如果这样,不如直接用板牙套还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的假的,这些尺寸你都会控制到吗?
如果这样,不如直接用板牙套还好

这些尺寸都理论尺寸,至于能控制在什么范围就要看设备和水平了

网友(点评):
呵呵,还是推荐你用板牙,不过要那种能够配套的,粗板牙和细板牙,一次性套出来难度大

网友C:
这个涉及到一个概念基准平面。还有基准距离,你可以自己查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NPT的。大径=21.336、中径=20.095、小径=19.772~19.264

谢谢 查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涉及到一个概念基准平面。还有基准距离,你可以自己查表

谢谢 查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的假的,这些尺寸你都会控制到吗?
如果这样,不如直接用板牙套还好

谢谢 查到了

网友(点评):
不用客气,咱也就瞎逛瞎看

网友:
一般公英制螺纹手册上都有

网友(2015-02-17):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NPT的。大径=21.336、中径=20.095、小径=19.772~19.264

有没有计算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