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影角法的识别,请教

楼主(2014-12-15):
        略知一些机构制图中投影角法的规定,但最近新入职一家港资厂,图中视图角法和之前认识有点不同,请各位师兄指点 ,谢谢。之前的认识如图1和图2。

       目前新公司的视图角法如图3,以我判定为第三角法,但实际图纸和零件对照要用第一角法看,是怎么回事呀?难道图3也是第一角法投影的画法?求解,谢谢了!

网友:
第一视图把看到的左侧看到轮廓投影到右侧,而第三视图是把左侧看到的画在左侧。不知这样表达楼主明不明白

网友:
很负责地告诉楼主,图3也是第一视图

楼主:
我理解你的说法,但是第一角法为:观察者→零件→投影面,第三角法为:观察者→投影面→零件。这个顺序没错吧,圆锥台为零件,两个同心圆为投影,按这样图3应该为第三角法呀?

楼主:
追问:第一视角法和第三视角法判定标准?谢谢

楼主:
那就是说每种投影视角有两种画法,如图6,我的理解正确吗?

网友:
楼主应该再去看看制图学咯。

为何说“第一角法”和“第三角法”,了解这个理就不会搞错角法示意图。

象限有四个,以水平线当图纸,眼从上方往下看,物件
放在第一象限时,为第一角视法;将所看到的线画在图纸上,如同将物件压扁一般;
放在第三象限则是第三视角法;将所看到的线画在图纸上;如同照相一样或隔着玻璃在描图。

网友:
楼主的投影面和观察者零件的次序理论容易误导。抛开这个,根本的判断标准还是投影方向

网友:
之前没考虑过这个问题,特意查了国标

网友:
有点意思 不过个人觉得  还是第三视角 感觉不错 直观

网友:
图3是一角法。一角法和三角法还是有区别的。

楼主:
以上回复看了,特别是10楼的回复,我也知道是那样呀。请再帮忙确认图6的投影画法是否正确(即:第一视角法和第三视角法各有两种符号)。求解是否正确?

网友:
是第一视图,因为正面看下去那圆锥是下面大上面小,第一视图投出来是圆锥体小的那边是朝右,而第三视图投出来的是圆锥体小的那边是朝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