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何种传动能实现这个要求和精度?

楼主(2014-12-15):
XYZ三轴传动,要求各轴运动速度不小于60米/分钟,重复定位精度≤±0.025mm,X、Y、Z轴有效行程各1米。Z轴上再加一个旋转轴Z1,Z1上的工件重量不超过15KG。请大神们指教,采用何种传动能实现上述要求和精度。

网友:
伺服电机加滚珠丝杆如何

网友:
这个伺服加丝杆是最基本的吧……

丝杆的安装机构做好了,电机参数和丝杆螺距做好了问题还是不大的

楼主:
我自己也想用私服加丝杠的,可咨询了HIWIN的技术,他们说丝杠不太好,速度要求太快,丝杠导程太大,驱动困难,电机要求功率大,成本高,现在领导说用齿轮齿条,大家给个低成本的建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自己也想用私服加丝杠的,可咨询了HIWIN的技术,他们说丝杠不太好,速度要求太快,丝杠导程太大,驱动困难 ...

齿轮齿条精度不容易做到的

网友:
直线电机是最简单的了,但是价格昂贵!
伺服电机+滚珠丝杠是最基本的,但是结构会复杂一些,如此长的滚珠丝杠传动,设计、制造、装配工作都需要做好,不过好在定位精度还行(你的重复精度是+/-0.025,定位精度就会低于这个重复精度的了,你必须知道定位精度才好选丝杠),就是长丝杠和长导轨装配需要有经验的师傅做
齿轮齿条的话,不建议自己做,建议选择外购齿轮齿条,而且消隙结构要做好,建议参考数控龙门铣的结构,否则就没有精度可言,负载的惯量要仔细计算清楚,否则也是没有精度好说的。

网友:
  楼主±2丝半的重复精度对滚珠丝杆来说很容易,对齿轮齿条就有点难度了,在下提供一点建议请楼主斟酌:
1.以普通伺服电机3000r/min,丝杆导程不小于20mm,略微偏大,15kg的负载如果机构本身不是太重电机功率也不会太大,可能会导致楼主最终选择更高转速的电机或更大直径的丝杆,成本略有升高;
2.普通齿轮齿条可以达到高速传动>120m/min,但由于间隙存在,定位精度不是太高,以我的经验±10丝是没问题,再小就要采用磨齿及热处理后的齿轮齿条,还要加消隙机构才行,成本也不低;
3.我觉得同步齿形带是个不错的选择,楼主可以考虑下,另外如果楼主做的是机械手或者上下料搬运之类的机构,直接采购电动缸也是一种选择。

网友(点评):
同步带可以实现10~20丝左右的定位精度,±2丝它也没辙。

楼主:
大侠们,如果采用丝杠的话,60米/分钟的速度,长时间工作的话,丝杠使用寿命会不会大大的降低,现在主要担心丝杠的使用寿命不够,会经常坏

网友:
为啥都没说单轴机械手组合呢?

网友A:
用在激光切割机上的齿轮齿条,速度可达120米/分钟,重复定位精度可达≤±0.025mm,选用瑞士GUDELL的5级精度齿条,德国阿法法低背隙行星减速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在激光切割机上的齿轮齿条,速度可达120米/分钟,重复定位精度可达≤±0.025mm,选用瑞士GUDELL的5级精度齿条 ...

请教大侠,像这种齿轮齿条传动,安装距离该怎么确定和调整呢?

网友(点评):
齿条一米一根或半米一根,拼接的,有一个专用的工装齿条,100mm左右,反扣在两根拼接的齿条上,以保证齿与齿的节距,当然还得配合量棒打百分表确认.至于齿轮齿条的中心距调整,安装齿轮的减速机做成可调中心距的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大侠,像这种齿轮齿条传动,安装距离该怎么确定和调整呢?

拼齿工具,就是一根齿条截的一小段,带有几个齿,卡在齿条上,让各个齿都能咬入,保证拼接处与其它部分等齿距

先将齿条摆放好,齿条背部靠山对齐,螺钉预拧
然后再调整拼接处,使用拼接工具检验齿距
接着再预紧安装螺钉,滑台往复移动,复查拼接处
最后配打销,固定齿条

如果齿条损坏了需要更换,按照前述步骤安装,在新位置钻孔打销就可以了

网友(2018-08-05):
长见识了,谢谢

网友:
这种建议是XY轴用直线电机,Z轴用丝杠+伺服电机去做,因为长行程主要担心细长比引起的共振现象导致下垂,声音寿命都不会很好,如果用大导程不如直接上直线电机,价格差不了太多,Z轴可以用丝杠模组不用担心变形而且Z轴直线电机做要加配重很麻烦,所以XY轴用直线电机,Z轴上丝杠模组+带刹车的电机最好。如果详细部分可以私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