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螺距弹簧画法

楼主(2014-12-16):
如图所示弹簧,画了几次,无法达到图纸要求,求高手指教怎样画法,谢谢

网友:
哥们,求助的时候最好是把图贴上,你这样打个包别人还要积分下载。你都不给别人方便,别人怎么能给你帮助呢

网友:
贴个图,说说用什么软件画

网友A:
用solidworks里的螺旋线,选择可变螺距就可以了。你还可以用3D草图里的样条曲线中的用方程式驱动曲线,做一个方程式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solidworks里的螺旋线,选择可变螺距就可以了。你还可以用3D草图里的样条曲线中的用方程式驱动曲线,做一 ...

楼主,我用的是UG,目前还不会S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