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热孔的加工~

楼主(2014-12-16):
像这种的散热孔 一般怎么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冲压件

那就要做冲压模了哇~

网友:
一般的钣金冲压的地方有标准的模,你可以问下。

网友:
百叶窗,一般的钣金厂都有模具的。

网友:
直接冲压

网友:
冲压,这都标准化了

网友:
百叶窗  一般钣金厂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