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孔Mohs No4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12-16):
大哥们 锥孔Mohs No4是什么意思,具体尺寸是什么

网友A:
难道不是莫氏4号锥度么。。 1:19.254

网友:
也不懂这个  来学习下

网友:
显然是莫氏4#锥孔...具体的你百度下就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不是莫氏4号锥度么。。 1:19.254

内孔锥度和外锥度是不同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孔锥度和外锥度是不同的吧?

举个列子,7:24的主轴锥孔里就得插7:24的刀杆,其他锥度的刀杆根本插不进去,你说内外锥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