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功率怎样计算?

楼主(2014-12-16):
如图:粉色的是一个旋转轴,轴直径100mm,使用角接触轴承,轴线与垂直面夹角10°(也就是倾斜10°安装)。
        轴的最终转速大约是N=0.3/MIN,轴端要安装一个夹具,重量大约是15KG。
轴下面使用齿轮传动,指点一下伺服电机功率怎样计算!详细点,小弟比较笨的~~哈。

谢谢!

网友:
就那几个功率,往高了估,见过一个小设备厂切玩具用的亮纸用1000W的单独切,有钱你拦不住

也可以算扭矩

网友:
这种情况力吃在轴承上,需要的电机转矩比较小(滚动摩擦力很小),主要是匹配惯量。

网友(点评):
我想要一个方法~~谢谢!

楼主:
等待老师指点!

网友A:
首先利用软件或者手动计算各部分零件相对于转轴轴线的转动惯量。
然后你要知道速度从零到最高速的时间,即加速时间。利用最高速度和加速时间,求的加速度和角加速度
转动惯量x角加速度=扭矩
这既是负载需要的驱动扭矩
根据这个驱动扭矩和最高转速选择伺服电机,同时做惯量匹配,如果有必要,增加减速机。然后重新演算一边。
因为上面的计算只是计算了负载的转动惯量,并没有计算电机转子。因此算出来的值肯定是偏小的。这就是重新演算一次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利用软件或者手动计算各部分零件相对于转轴轴线的转动惯量。
然后你要知道速度从零到最高速的时间,即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