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材料替代20CrMnTi效果更好

楼主(2014-12-16):
目前使用的轴(20CrMnTi)出现断裂的现象。怀疑是否是材料的问题!但又不知道用什么材料替代更好!而且也要成本也没多少的变化!请高手指点!!

网友:
用40Cr材料,调质、比较经济。

网友:
20CrMnTi一般都是作为齿轮材料的。
楼上的40Cr可以替代。
另外45#钢也可以...

网友:
出问题,要找问题,解决问题,材料的问题解决材料,热处理的问题解决热处理,

大家不能如此出招,只考虑什么经济,什么替代,就把搂主害死了,企业也玩不下去了,

网友:
20CrMnTi 做主轴材料一般需要采用渗碳/氮淬硬的热处理方式,以保证表面的硬度和芯部的韧性,淬硬层厚度一般为0.4~0.7mm,如果排除热处理原因发生轴的断裂,还是建议楼主校核一下轴的强度再做分析。

网友:
楼主问题没说清楚啊,什么情况断的,受力是多少,断面什么样子。
可能是结构问题,也可能是材料问题,说清楚些好。

网友:
往往很多类似断裂是热处理不当造成,另外结构设计上可能也会存在问题,比较过渡处是否有足够的圆角以避免应力集中的情况等等,从这些方面仔细分析分析。

网友:
用30CrNi2MoVa

网友:
如果只是想用好一点的材料的话,可以选用20CrMnMo,20CrNi2Mo,17CrNiMo6, 20Cr2Ni4,性能依次增加。
这些都是低碳钢,工艺也都几乎一样。

网友:
先分析断口,重点在材质和热处理,设计工艺安装使用都有可能存在问题。综合以后才知道如何办。

网友:
40Cr镀硬铬来自: iPhone客户端

网友:
工作条件越有特点,适应的材料越少越容易选择;能满足工作条件的材料越多,越不容易选择

楼主:
谢谢大家的宝贵建议、指点。我再深入查找原因看。

网友:
楼主上断口图,8爷会帮你分析和教你怎样处理,我们顺便凯点汤油

网友(2016-11-02):
20CrMnTiH与8620H材料的区别,那些优点和缺点

网友(2017-05-20):
如果是材料的问题,可以选用韧性好的的材料,通过HVAF喷涂工艺喷涂一种高耐磨的涂层提高表面的硬度。达到工件具体的使用要求。

网友(2018-10-18):
不知你的热处理做的怎么样,还有你的轴的结构是怎样的,这个材料的轴机械性能不会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