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电机,价格贵吗,180度转的

楼主(2014-12-16):
有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电机,价格贵吗,180度转的

网友A:
这不是电机吧,好像应该是摆动气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电机吧,好像应该是摆动气缸!

黑色输出的线是电线来的。这个是韩国旧设备,现在改造想买多一套。

网友(点评):
那是感应器的线,这是摆动气缸。

网友(点评):
都说是气动马达.学习了

网友:
汽动马达

网友(点评):
都说是气动马达。不过真的有好多根电线,

网友:
电线是角度传感器的信号线,你看上面有气管接口吗?

网友(点评):
上面的气管是小吸盘小的

网友:
机械手上用的?

网友(点评):
吸吊横移用的,是吸TV移到别条拉上

网友:
它前面安装的那块法兰板上有气口吗?有些系统较集成,有总气口

网友B:
老款的dd马达

网友(点评):
刚百度了下,确实是。真是太谢谢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款的dd马达

大哥有地址吗?介绍看看谢谢了

网友C:
如果仅仅是选择180°,为什么用DD马达?岂不是大材小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仅仅是选择180°,为什么用DD马达?岂不是大材小用?

大哥可否细说下,或推荐下机构什么的,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可否细说下,或推荐下机构什么的,小弟感激不尽

其实楼上很多人都提出了方案啊!主要还是看的第负载,运动时间等因素,TV线的搬运一般速度很慢,可以自己买个轴承做个一旋转头,用步进马达或旋转气缸驱动。

网友(点评):
TV65寸的60KG左右, 节拍是20秒。动作就是吸移载到放入纸箱。

网友:
老款的dd马达。好几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