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力怎么算的?

楼主(2014-12-16):
零件可绕A点旋转,如图状态,F为已知力,请教下N点力如何计算? 谢谢。

网友A:
把已知的的力转化成转矩,然后再作用到N点去(力的方向垂直与连线AN),在把N点的力进行分解(正余弦求解)!

网友B:
对A点取矩,f*x1+n*x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已知的的力转化成转矩,然后再作用到N点去(力的方向垂直与连线AN),在把N点的力进行分解(正余弦求解) ...

感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初中物理

感谢指点,于零件外形无关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A点取矩,f*x1+n*x2=0

感谢指点,大概明白了

网友D:
详细给你说下吧,其实你这问题,条件不足,我们不知道物件运动方式以及运动参数(速度等),只知道物件可以绕A点旋转这个约束条件,所以假设其平衡

首先将物件视为刚体,将其简化为一个杆

然后依据力的平移定理,力可沿着其作用线平移,如图所示

平面力系平衡方程,这里我们选用力矩式

F及N对A点均有力矩,因为平衡,所以合力矩为0

ΣMA=0,F*(a+b)-N*b=0,所以,N=F*(a+b)/b

这是平衡条件的解法,比较简单,如果知道物件的旋转方式以及速度等参数,那要用到动量矩定理和动能定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详细给你说下吧,其实你这问题,条件不足,我们不知道物件运动方式以及运动参数(速度等),只知道物件可以 ...

谢谢 这么详细的分析解释。十分感谢

网友(2015-02-18):
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实则复杂!力的角度不定,物体运动方向不定,不好说啊!

网友:
法法师法萨芬爱上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说啊。按照题意A处应该是一个低副(回转副),所以力必然是可以平衡的。力矩平衡时(MA=0时)构件就不会旋转了啊。如果N点处那条横线是一个约束的话,构件必然是逆时针转动,N点与F对A点的和力矩必然是逆时针的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