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广州数控GSK980-T的编码怎么编写程序

楼主(2014-12-16):
选择的是直径50,长120的毛坯(选用其它的尺寸请另写清楚),材料是45钢,机子的最大转速为1600,要选哪几种类型什么材质的刀、各几把?比如刀具宽度为几mm的切断刀
确定装夹方案,用什么卡盘夹紧,将工件的右端面还是左端面作为工件坐标系
最后就是编写的程序、手工编程
用广州数控GSK980-T的编码编写程序。请在每个程序段后面标注一下什么意思(包括那些提刀、换什么刀(比如切断刀))

网友:
你以为会有多少人闲的 给你编这种程序 学习也要有个学习的态度啊

网友A:
哎,上淘宝吧,看一下有没有人帮你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哎,上淘宝吧,看一下有没有人帮你弄吧

是的,淘宝 上 “博弈” 店就做 CNC 编程。

网友B:
博奕航模
模型飞机金属配件 设计制作CNC加工 三维图CAD-SW设计加工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k.7385961.1997985097.d4918997.GM4faO&id=39089005275&_u=jkf2v0vf276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博奕航模
模型飞机金属配件 设计制作CNC加工 三维图CAD-SW设计加工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 ...

这么简单的问题还收费你缺不缺德这个活难点就是那个椭圆就是要用sqrt广数ta用A类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简单的问题还收费你缺不缺德这个活难点就是那个椭圆就是要用sqrt广数ta用A类宏

市场经济推行了几十年了,何出此言?中小学生补课老师收多少? 现在问个路还收费,GPS上没有,何况求知,供需 无欺就是成功的合作--------。

网友(2015-02-01):
想学数控机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