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司做同步带的,求助不粘涂层

楼主(2014-12-16):
我司做同步带的,需要将开口的同步带热熔在一起成环形,之前的模具都是喷特氟龙的,感觉效果不太好,用了一个月差不多就不行了,有大神知道哪种涂料好一点吗?备注:模具升温至200度再降温至50度,半小时一循环,一天12小时工作

网友A:
不是骤冷降温的话
建议可以用热喷涂氧化铝和氧化钛(混合涂层,耐温500多度),铝石墨涂层(耐温480),或者直接喷陶瓷铝氧化物,耐温2000度,
这个或者看看你寻找的厂家是否有更合适的材料
我相信这几种材料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注意和厂家说清楚你的使用环境和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骤冷降温的话
建议可以用热喷涂氧化铝和氧化钛(混合涂层,耐温500多度),铝石墨涂层(耐温480),或 ...

兄弟,你这个东西会不会粘磨啊?没怎么接触表面处理不太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你这个东西会不会粘磨啊?没怎么接触表面处理不太了解

所以要你和喷涂厂家直接沟通一下

从我之前的经验来看,做氧化铝陶瓷抛光后的外观的自洁率会比特氟龙效果好

网友(2017-12-29):
我们可做模具自润滑、高离异性(不粘)涂层。因面向精密件,大模具做不了
可加工最大尺寸500X600X600(mm)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骤冷降温的话
建议可以用热喷涂氧化铝和氧化钛(混合涂层,耐温500多度),铝石墨涂层(耐温480),或 ...

斑竹,
借楼问下,铝合金,阳级氧化,外观色彩不均,有黑色阴影,该如何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