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个奇怪的工件,拿出来与大家讨论讨论

楼主(2014-12-16):
由于小弟的草图标注的不慎重给各位带来的识图的不便为此感到羞愧    现重新修改了图纸,现标注SR2的球形倒角为原图纸上的SR4

工件材质为304   内孔为重要尺寸其中要求再直径10mm的内孔内侧加工出SR2的球面倒角  倒角与3mm的通孔同心。
目前该工序我们已有临时的方式解决     这种工件为国外设计的,看了他们的样品后发现他们的解决方式与我们不同也想不出他们是怎么加工出来的于是拿出来给大家讨论讨论,究竟是该产品设计不贴切加工,还是我们自身加工能力存在薄弱。

只画了个草图,有些没指明清楚。该工件的SR2为直径3mm的孔边球形倒角 非整个内壁。(图纸做了修改)

网友A:
成型刀倒角,之后打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型刀倒角,之后打孔?

只画了个草图,有些没指明清楚。该工件的SR4为直径3mm的孔边球形倒角 非整个内壁。

网友(点评):
SR4,在加工孔时,交汇线也是有一定的倒角的。

网友(点评):
那么这个SR4应该是有明显的两条交汇线位置线的?

网友B:
好奇 ,楼主的铣SR4的工艺,请问楼主是用球面铣刀加工吗?

网友C:
我在网上见过一种镗刀,可以伸到孔里面后在撑开,莫非是这样的?

网友(点评):
这种还比较实际,但是这种镗刀我还真的想看看怎么设计的怎么撑开和收回

网友(点评):
里面是个斜面,伸出是轴向运动通过斜面推动径向,收回是弹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奇 ,楼主的铣SR4的工艺,请问楼主是用球面铣刀加工吗?

我是用了取巧的加工工艺sr4的倒角并不算是机加工出来的

网友D:
圆弧的导向线是一天相贯线,钻镗是别想完美干出,而且是SR4 , 孔是3,  想铣都别想,

楼主:
引用 楼主:
只画了个草图,有些没指明清楚。该工件的SR4为直径3mm的孔边球形倒角 非整个内壁。

图纸已做修改,是我原来标识有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圆弧的导向线是一天相贯线,钻镗是别想完美干出,而且是SR4 , 孔是3,  想铣都别想,

图纸已做修改,是我原来标识有误

网友:
直径3的孔为对穿不难。
需做个组合倒角刀,利用3的孔传动力;倒角刀具端部做个2.5的内六角盲孔,钻卡头夹持内六角,轴插入孔中即可组成一倒角刀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在网上见过一种镗刀,可以伸到孔里面后在撑开,莫非是这样的?

可能是气动的

网友:
灯笼刀,从内孔成一定角度伸进去倒角,这是标准工艺。

网友E:
孔大点的这样是没问题的,还有要看是什么材料的了

网友:
要求不高,用球头铣刀磨

网友:
这样铣SR2可以吗

网友:
一帮搞设计的在讨论工艺,加工?这个东西没特殊要求的话,都做烂了!有兴趣的搜一下“快拆轴”,不锈钢,35crmo,42crmo!图片和样品就不帖上来了!

网友:
先加工孔,然后用直径4mm钢珠冲不行吗?

网友:
用吊磨机磨一下。牙钻也行。不就是去飞边吗?

网友:
偏心进去,成形倒圆角.很多零件都是这样去披峰的.

网友:
是不是可以用球面成型刀啊,

网友:
13楼的方法很好,看来这是成熟工艺,也有专用刀具,长知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在网上见过一种镗刀,可以伸到孔里面后在撑开,莫非是这样的?

这种镗刀我是在机床生产商来我们公司做产品介绍时,他们放了他们机床加工一些产品的视频,看到了这种可以收起和打开的镗刀,看起来好牛B的。估计是这种方式加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孔大点的这样是没问题的,还有要看是什么材料的了

请问这种刀叫什么名字?      出刀时没看明白?

网友:
可能叫双面倒角刀吧,网上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