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刀具使用参数,开粗用效率越快越好

楼主(2014-12-16):
普通63装R6刀片刀盘加工铸铁没有热处理过,开粗用效率越快越好    谢谢指点下。谢谢。

网友A:
这个转速600-1000,看你的刀片质量情况,AP1.5MM.每齿进给0.2,大概是这样。

网友B:
工况描述太粗略了!
如果余量均匀加工面无断续的话,建议切深ap<3.5,fz<0.4,转速就要看机床情况了,bt40主轴的话1000-1500转(线速度200-300)。不同品牌和材质的刀片体现出来的不同主要是切削速度和刀具寿命,切深和进给差别不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转速600-1000,看你的刀片质量情况,AP1.5MM.每齿进给0.2,大概是这样。

谢谢,客户是小龙门,他现在转速700,切深1毫米,进给5000,我们现在刀片寿命差点,我想把切深加到2毫米,进给3000,寿命能不能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况描述太粗略了!
如果余量均匀加工面无断续的话,建议切深ap

谢谢,客户是小龙门,做汽车模具,他现在转速700,切深1毫米,进给5000,我们现在刀片寿命差点,我想把切深加到2毫米,进给3000,寿命能不能好点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客户是小龙门,做汽车模具,他现在转速700,切深1毫米,进给5000,我们现在刀片寿命差点,我想把切 ...

余量还均匀,持续加工

网友C:
R刀的特点就是小切深情况下可以快进给,每齿进给可以1~2甚至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R刀的特点就是小切深情况下可以快进给,每齿进给可以1~2甚至更高。

谢谢,想再请教下就是同样大小的刀盘都是63的为什么用r8的刀片这种加工会振刀,但是r6的不会,客户反映说r8的刀盘只有4个齿,r6的为5个齿,不知道是不是这种原因?工件还是汽车模具,是汽车引擎盖。材料还是铸铁

网友(点评):
参数一样吗?如果参数一样的话,R8的刀片线速度和每齿进给都比R6的高,会引起振刀。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看错了。参数一样的话,R8的只有每齿进给大,因为R8的齿数比R6的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R刀的特点就是小切深情况下可以快进给,每齿进给可以1~2甚至更高。

那这样是不是用r8的进给反而要慢点呢,因为客户现在要提高加工效率,他现在r6的就是进给5000,切深1毫米,转速700,大侠能不能r8的推荐个参数啊机床刚性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点评):
你可以用R8的密齿刀盘。这样每齿进给不变的情况下每分钟进给可以提高,也就提高了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