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类 齿轮副 的旋转方向

楼主(2014-12-16):
各位老师、前辈们请赐教-----这类齿轮副随旋转的方向不同,其磨损、及受力等是否也不同? 如果有不同通常在设计中将 采用 。。。。

网友A:
一般主动轴齿轮用凸面去啮合从动齿轮凹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主动轴齿轮用凸面去啮合从动齿轮凹面。

万分感谢!这动画的旋转方向反了

网友B:
方向转反了。
倒车才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向转反了。
倒车才这样。

谢谢您!

网友:
这不是螺旋齿和角盆齿吗?

网友C:
初看,小齿轮是逆时针转;又看,小齿轮是在顺逆反复在转;再看,小齿轮是顺针转。 晕了呀!那要算哪个?

小螺旋齿为左旋向,当驱动为逆时针旋转,齿弧外缘(大径)先接触,轴向推力离锥尖,即小螺旋齿会有离咬合面的倾向。

小螺旋齿为左旋向,当驱动为顺时针旋转,齿弧内缘(小径)先接触,轴向推力向锥尖,即小螺旋齿会有往咬合面的倾向。

网友D:
这个还真没注意过,无地自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初看,小齿轮是逆时针转;又看,小齿轮是在顺逆反复在转;再看,小齿轮是顺针转。 晕了呀!那要算哪个?

...

感谢您指点,有些退休的机械设计总师都不好说,再次感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还真没注意过,无地自容....

谢谢回复,多日前看见两种车的后桥,发现其在 涡伞 的用法是反的。。。。才提出问题,。。。。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初看,小齿轮是逆时针转;又看,小齿轮是在顺逆反复在转;再看,小齿轮是顺针转。 晕了呀!那要算哪个?

...

老师好: 那适合其长时间 巡航 运转的方向是?????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师好: 那适合其长时间 巡航 运转的方向是?????

如前所述这类圆锥弧齿轮会随旋转方向及螺旋方向而有不同轴向推力的变化,在选择轴承时需能承受轴向推力。组装时要使轴承尽量靠近齿轮以减低轴的扭曲量。

圆锥弧齿轮另一特征是近锥尖(内侧)的齿根小抗弯力小,离锥尖(外侧)的齿根大抗弯力大,从这一特征与依据齿轮轴旋转方向和冲击性来决定驱动齿的旋向。

当锥齿轮的弯曲强度与齿面强度均能满足工况时,长时间巡航运转方向就只需注意轴向推力的问题。

长时间巡航运转的方向是从上述条件来判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前所述这类圆锥弧齿轮会随旋转方向及螺旋方向而有不同轴向推力的变化,在选择轴承时需能承受轴向推力。 ...

谢谢您! 新年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