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计算马达与最上面那个小的齿轮间的传动比?

楼主(2014-12-16):
请问怎么计算马达与最上面那个小的齿轮间的传动比啊?

图里双联齿轮之间怎么计算传动比,马达与双联齿轮的传动比怎么计算,蜗杆头数是6,与它连接的双联齿轮齿数是10,32.白色的两个齿轮有杆连在一起的(原谅我不知道这个应该叫什么齿轮)小的齿数是12,大的是34.还有哪位大大能说下这个马达与齿轮的运动简图要怎么画

网友A:
齿轮和齿轮啮合,速比等于齿数比,涡轮蜗杆啮合,速比等于涡轮齿数/蜗杆头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轮和齿轮啮合,速比等于齿数比,涡轮蜗杆啮合,速比等于涡轮齿数/蜗杆头熟

可是那个涡轮是双联的,蜗杆与那个双联齿轮上面那个小的齿轮有传动比吗

网友(点评):
蜗杆(A)与涡轮(B)啮合,有传动比,如果小齿轮(C)还与别的齿轮(D)啮合,则又会有另一个传动比,这样,从A输出到D,就有两级传动。也就是说只有小齿轮有输出时蜗杆和小齿轮才有关系

网友B:
大哥,你这蜗杆头数可不是6

网友C:
和大齿轮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哥,你这蜗杆头数可不是6

啊,我不知道该怎么数,看起来是6个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大齿轮一样

那我要算蜗杆和最上面那个小的齿轮间的传动比是要怎么算,把两两啮合的齿轮间的传动比相乘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我要算蜗杆和最上面那个小的齿轮间的传动比是要怎么算,把两两啮合的齿轮间的传动比相乘吗

蜗杆和最上面那个小齿轮没传动比,小齿轮连接的是齿轮还是,他们之间有传动比,
这样的话实际是两个传动比的。
上面的小齿轮只能算下线速度过去是多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蜗杆和最上面那个小齿轮没传动比,小齿轮连接的是齿轮还是,他们之间有传动比,
这样的话实际是两个传动 ...

传动比是这样的
(32/6)*(34/10)
这就有蜗杆和最上面小齿轮的关系啦

楼主:
小齿轮连接的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蜗杆和最上面那个小齿轮没传动比,小齿轮连接的是齿轮还是,他们之间有传动比,
这样的话实际是两个传动 ...

小齿轮连接的是一个蓝色的外面有一圈齿轮的东西,你意思是蜗杆与这个蓝色的东西有传动比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小齿轮连接的是一个蓝色的外面有一圈齿轮的东西,你意思是蜗杆与这个蓝色的东西有传动比吗

对,这下全啦,是三级传动,三个传动比,蜗杆和最后的那个有速比

网友B:
引用 楼主:
啊,我不知道该怎么数,看起来是6个齿

头数是指有几条螺旋线。看图片这个蜗杆应该是单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这下全啦,是三级传动,三个传动比,蜗杆和最后的那个有速比

谢谢你哦,现在我知道怎么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头数是指有几条螺旋线。看图片这个蜗杆应该是单头的

这样啊,谢谢你啊,我以为头数是数齿数的呢,我算出来传动比是1224,不确定对不对,数字好大有点怕怕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传动比是这样的
(32/6)*(34/10)
这就有蜗杆和最上面小齿轮的关系啦

是不是 应该是 32/1*34/10呢?6是神么意思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 应该是 32/1*34/10呢?6是神么意思呢?

哦弄错啦

楼主:
一比一画的运动简图,不知道对不对,欢迎各位大大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