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缸同步,请教

楼主(2014-12-16):
各位高手:请教下,2米行程的2个液压缸,在移动过程中,能实现0.1mm的同步误差吗?

网友:
可以用齿轮齿条,但是同步精度估计没那么高

网友:
10个丝?液缸都做不到吧
你可以用位移传感器,反馈调节

网友:
我所知道的还做不到,看看大侠们的解释吧

网友:
同步精度0.1,很难呢!期待高手

网友:
看投入了,有钱上陀螺仪,类似火控系统

网友:
伺服缸配合光栅尺,可以实现<0.01mm的同步精度。

网友:
普通的油缸,加上普通的同步阀,做不到!节流阀也不行!哪怕1mm,以前惨败过。
同步机构可以试试,但是10丝的精度,没有做过
数字油缸绝对可以,但是价格。。。。。。。

网友:
用伺服接丝杠吧!这个东西一方面原理上要有精度;另一方面,对装配人员技术要求要高!

网友:
0.1同步误差不好说,我之前用过一个分流集流阀也叫同步阀,需要看具体阀的精度,当然也看你管路布置的是否均等,因为管路的长短会影响你所说的精度的,管路越短精度会越高

楼主:
同步阀的同步误差1.5%是什么意思?是位置传感器的误差,还是压力误差?还是行程的误差?

网友(点评):
同步阀的精度能有5%就不错了。1.5%那是牛逼吹大了

楼主:
guoxudong520,分流集流阀也叫同步阀,需要看具体阀的精度,阀的同步精度1.5%是什么意思?是针对整个移动距离?还是针对位移传感器的精度?

楼主:
我用位移传感器加伺服阀加伺服缸实现过,可是当时只有位移短,位置传感器的精度高,可现在行程长,位移传感器的精度达不到哦。huntaway的方法可以试试,请问下,光栅的价格一般是多少?

网友:
速度慢可以,速度快,有难度,价格会很高

网友:
要是1mm误差那就简单了

网友:
位移传感器,PLC,调速阀,反馈调节

网友:
伺服系统加位移传感器可以实现!关键看你是什么样的投入!如果是精密高额投入可以考虑!

网友:
0.1的精度  对于液压系统时个挑战

网友:
液压一般不行,那高精度要求高,要加电控

网友:
回复不了啊,用电器控制可以实现

网友:
伺服缸配合光栅尺

网友:
数字缸试试吧,什么同步马达、同步缸、同步阀都是死翘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