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 必须装在C盘里面吗 ?

楼主(2014-12-16):
CAD   必须装在C盘里面吗  不安装在C盘里怎么改路径    我这样改了  还是错   求大师

网友A:
没这么玄乎,把它当做一款普通软件就好了,一样的搞法。

网友B:
不需要装在c盘里啊

网友C:
没必要,我什么软件都装在D盘,office,也是,跟着没关系。

网友D:
太简单了,默认是装在C盘,你只要在路径示出现后,把C改成D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这么玄乎,把它当做一款普通软件就好了,一样的搞法。

确实不行   求链接下载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太简单了,默认是装在C盘,你只要在路径示出现后,把C改成D就行.

改了  就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必要,我什么软件都装在D盘,office,也是,跟着没关系。

您  装过  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装在c盘里啊

装不上去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  装过  吗

你看看就知道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