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钢件铸完后硬度能达到HB220-250吗?

楼主(2014-12-16):
今天设计部发来一份图纸,图纸外径为360,材质为45#钢,调质硬度为HB220-250。现在想用铸钢件代料,想请教一下,铸钢件铸完后硬度能达到HB220-250吗,还是需要调质啊。

谢谢。

网友:
为什么要代替呢,ZG45铸钢材料采购来一般也是正火/退火后的,硬度约HB160~217;而且就算硬度足够,调质是为了改善材料的综合机械性能,你按图纸要求做最好。

网友:
45#铸钢件铸完后硬度是不能达到HB220-250的,只能调质达到.

网友:
可以但是成本很高,不一定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