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阀

楼主(2014-12-16):
补充内容 (2015-4-23 22:20):
螺纹插装溢流阀

网友A:
螺纹插装阀,具体功能看不出来,溢流阀的面大一些

网友:
像空压机上用的溢流阀,安全阀,卸气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纹插装阀,具体功能看不出来,溢流阀的面大一些

请问,如果是溢流阀的话,安装孔的尺寸标准在哪里可以找到,还是要到各厂家的选型手册上去查呢,因为现在需要在阀块上配上这种阀的安装孔,非常着急,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如果是溢流阀的话,安装孔的尺寸标准在哪里可以找到,还是要到各厂家的选型手册上去查呢,因为现在 ...

实在不行实测可行不

网友:
看不出来

网友:
新手看不明白

网友:
看着像是单向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