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那克操机,主轴转动是不是也要先录入啊

楼主(2014-12-16):
我原先是干广数,这才接触法那克系统,有点蒙,操作面板上没手动换刀键,主轴转动是不是也要先录入啊!求录入的按键步骤!

网友A:
MDI模式输入   M3S100; 插入 再按启动按钮

网友:
在MDI模式下插入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MDI模式输入   M3S100; 插入 再按启动按钮

刀台是不是也只能用录入方式换刀啊!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刀台是不是也只能用录入方式换刀啊!谢谢了!

自动模式   手动模式 多可以换刀,主轴旁边应该有个按钮,你手动JOG  手轮模式下,一手按按钮,一手拿住刀具就换下来了

楼主:
是数控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MDI模式输入   M3S100; 插入 再按启动按钮

你好   问一下录入以后ALM闪烁!主轴不转,刀台也没反应

网友:
初始需要MDI方式输入,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问一下录入以后ALM闪烁!主轴不转,刀台也没反应

你截个图吧

网友:
MDI-M3S100;插入(这个;是按EO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