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油缸只出不进,求指教

楼主(2014-12-17):
小弟不才,不懂啥工作原理!只能说出问题

油泵,各个阀门油管线圈都检测完了!自认为都正常。(溢流阀和换向阀都换新的了)

问题:液压油缸推进去的时候很有力也正常,但是拉回来的时候很慢(进去的五分之一速度),工作几分钟就拉不回来了。进去的时候压来在5MPA左右,但是拉回来的时候在8mpa左右。到底哪出的问题可能性比较大?

上图:

网友A:
回程的时候,进油管有漏点,造成高压回程卡住。

网友B:
油缸有液压锁么  如果有检查下液压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程的时候,进油管有漏点,造成高压回程卡住。

你是说油缸里面的油管吗?

网友(点评):
阀组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缸有液压锁么  如果有检查下液压锁

不知道什么是液压锁,外面什么按钮都木有

网友:
回程压力大,如果有平衡阀或是液压锁的话,检查下平衡阀或液压锁
另外,你的压力表的采集点的安置也会影响问题的分析

网友:
我还是建议你先看一下什么是液压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