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介绍的这种结构,该怎么理解

楼主(2014-12-17):
上图是在书上看到的,“如果两个螺纹分别是1-1/2  到12 和从3/4到16……”这句话怎么理解?是指螺纹的螺距还是齿?
为什么工作台上升是0.004in?跟锥齿轮大小没关系吗?

下图是很幸运的一年前我看到的设备上有个微调装置,就随手拍下来了,我猜想也许就是这个结构吧?

网友:
这是什么书啊?

网友(点评):
常用机构手册

网友A:
翻译的有问题,3/4“-16UNF和1 1/2”-12UNF,统一细牙

网友(点评):
正解!译者估计也是个水货,误人子弟啊

网友(点评):
译者可能是翻译公司的,不懂机械。

网友(点评):
这个对头

网友:
翻译的问题,原文应该是1 1/2-12 与3/4-16。
12与16是螺距。

网友(点评):
12和16应该是每英寸的牙数吧

网友(点评):
呵呵,我没表达清楚。12与16确实是每英寸的牙数,也就是螺距。

网友:
中国特色,出书的只管出书,翻译不到位

网友:
看样子是 螺纹差动,提高调节精度的

网友(点评):
输入轴转1圈,大齿轮假设转0.2圈,则带动差动螺纹杆转动0.2圈。差动螺纹杆上,大螺距25.4/12=2.1167,小螺距25.4/16=1.5875,则螺杆转一圈调节距离0.5292.所以螺杆转0.2圈,则总得调节距离为0.1058mm

网友(点评):
跟螺纹差动没什么关系吧?纯粹是齿轮速比造成的

网友(点评):
看清是一级传动,当然如果你把大齿轮做到脸盆那么大也可以!

网友:
英制螺纹 1-1/2和3/4表示螺纹的大径(内螺纹)  12和16是牙数  表示一英寸上面有12牙或16牙  一英寸(in)=25.4mm  个人愚见    门外汉  完全是工作中的经验

网友(点评):
对,一点都没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翻译的有问题,3/4“-16UNF和1 1/2”-12UNF,统一细牙

 如何得知就是UNF螺纹?

网友(点评):
NPT 3/4-14,NPT 1 1/2-11,UNC 3/4-10……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点评):
还有惠氏螺纹哦!

网友:
别纠结翻译问题了,有图有真相,原理都出来了,

网友:
这个结构挺不错的
不过前几天鬼魅大侠的一个“差动螺纹”的结构比这个工艺上更简单些

网友:
〖实例11〗差动螺纹的原理
正好有一帖——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翻译的有问题,3/4“-16UNF和1 1/2”-12UNF,统一细牙

 看到点评了,看来大侠没用过惠氏螺纹。

网友(点评):
常用,管螺纹没少打交道

网友(点评):
哦,那如何排除不是惠氏螺纹呢?

网友:
这是差动螺纹,镗床好像有个这微调机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翻译的有问题,3/4“-16UNF和1 1/2”-12UNF,统一细牙

看到点评了,惠氏螺纹不是管螺纹哦。

网友(点评):
嗯,G管是惠氏一种,惠氏当年也挺有趣一人

网友(点评):
是啊,惠氏可是螺纹的祖师爷。

网友:
惠氏普通螺纹里也存在3/4“-16、1 1/2“-12.
所以仅凭直径-螺距无法确认螺纹种类。

网友:
本是-简单的问题,给不懂机械专业的人搅乱了。

网友:
出版社的人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