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机械校核

楼主(2014-12-17):
一跟直径30mm的轴,长度3800mm,受压和受拉1吨的力,不用考虑怎么固定,   请问用45号材质调质到HB280的硬度,能实现吗

网友:
我可以很负责的告诉楼主 能实现,甚至把这个力调到1.15吨都没问题

网友:
黑色金属类HR280相当于HRC30,45号钢最高能达到HRC60以上   一般在HRC45以下

网友:
这么长的距离,得计算压杆稳定性的,拉是没问题的。

网友(点评):
随手算了一下,2倍安全系数下,压杆也是稳定的

网友A:
确定你的固定方式,校核刚度和压杆稳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你的固定方式,校核刚度和压杆稳定性

这是液压缸里面活塞杆,能帮忙校核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液压缸里面活塞杆,能帮忙校核一下吗

4m多的液压缸啊   楼主 你的液压缸做好了 能发照片看看嘛   想见识见识 这么长的液压缸长什么样

网友:
压力工作的环境下,应该校核桡度变形的可能情况下的工作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