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保险箱方面的高端防盗锁,自己什么都做

楼主(2014-12-17):
小弟刚注册一家公司,很小,自己什么都做,是生产保险箱方面的高端防盗锁,是一款新产品,市场上还没比我强的,包括进口的产品。现在自己在跑销售,以前是做技术的,现在真的是不知哪是哪里。社区里不知有没有销售保险箱防盗锁的,或者做保险箱的,给点意见和建议,跪谢了。

网友A:
你能抗10分钟打不开,就有销路,

我设计过一种‘6滑片’的,钥匙是10毫米的一个棍,并且不是扭的,是拉的,想破坏,要上压力机去拉,小贼没那么大力气,

否定几点

1,只要是扭的,都没有戏,因为穿杠子就能拧开,你再结实,不会比拆汽车轮胎还费劲

2,弹子的,都不行,强度就决定了,

网友(点评):
大侠对这还有研究!膜拜呀!原来认为大侠是玩大东西的

网友(点评):
前几天看电视,有一个专题是讲防盗锁的。所谓B级,在专业工具下,不到10秒搞定。只要是弹子锁,铁丝也能开。

网友(点评):
不用钥匙的那种,用机械装置密码或者电子密码的能抗多久,机械密码看电影里用X光机可以透视,那电子密码怎么破?

网友(点评):
单独开个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能抗10分钟打不开,就有销路,

我设计过一种‘6滑片’的,钥匙是10毫米的一个棍,并且不是扭的,是拉的 ...

很好奇。8爷给详细说说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好奇。8爷给详细说说呗

998前辈早先就说过关于锁的事,激光对码加加密算法,硬件加软件限制最短破拆时间。

网友(点评):
只是没看到八爷说过爆破路障,私下以为是类似于反应装甲的机理。>__<

网友:
可以用激光钥匙,多路激光的,内解码,双加密,这是最保险的东西,大概可以抗30分钟,

世界上没有完全抗解的系统,米国RQ170,链路被毛子解了,迫降在伊朗,米国被全球嘲笑了,回去改了硬件,改了算法,现在没事了i

向全球鹰,大概就没有哪个国家可以解,假如能,就厉害了,那东西抗解能力特别厉害,你的‘脉冲包’加不进去,你一加,全球鹰就笑了,知道是赝品来了,

我们玩这些不行,因为DSP全是米国的,你就被捏死了, 完全没法挣扎,

我因为玩远距离控制,大系统,必须要深刻懂这些,否则没有生意,就饿死了,

我用激光,定向传输,你外界没辙,激光有故障的时候,我用无线,每次换一个码,但不可能多次,这就决定了只能应急,不能长期通讯,长期以后,码就被解了,人家的‘脉冲包’就加进来了,就死定了,

哈哈,这些东西有得玩,银子挺多了,以后有时间大家可以详细聊,比玩机械有效益,但机械是立国之本,没有可以代替的,

网友(点评):
前辈,想听您侃两句那爆破路障哩。

楼主:
技术开启和暴力开启没任何问题,只有砂轮切割没法防,毕竟是铁做的,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推广,楼上各位大哥有没好的折啊。

网友:
机械是立国之本,没有可以代替的, 终于明白998天天在唠叨些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