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40CR,调制成HB241-287,刀具怎么选?

楼主(2014-12-17):
以前加工材料是45#钢材,很容易加工,车刀基本都是YT15手磨刀,割槽和内槽刀都是上工白钢刀,钻头是上工或者是成量的,现在材料换成40CR调制成HB241-287,这种材料没做过,请教有经验的朋友,刀具方面怎么选?

网友:
一般情况下,仅仅是改变进给,和切削量就好。

网友:
差别有一些,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原来的刀具也可以使用

网友:
75%原来的线速度,切深和进给不用变。

楼主:
哦,一般车外圆一次也就车个2MM左右,就是割槽宽4.5,从18MM到14.4MM这么深,不知道钨钢刀割槽行不行,还是分2次割槽,而且我的是小数控,928系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