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形件调质处理,怎样让它不变形

楼主(2014-12-17):
我厂最近接了一批压力容器的活,是一根1500*360*220的长方体钢锭,材质为35crmo,360*220方向有一个直径102的孔,需要调质到hb227-269,请教朋友们直接调质的话会不会有裂的危险,变形有多大?稍后上图4 V  M0 k3 D4 z

网友:
大锻件?调质的话锐边应力最大,如果没有倒角又允许的话,建议先倒角。

网友(点评):
如果是锻件,热处理前注意要先探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