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solidworks制作哆啦A梦

楼主(2014-12-17):
怎么用solidworks制作哆啦A梦呀,求大神指导

网友:
好好学 sw  你行的,

网友A:
找几张阿蒙的图片,正面的、侧面的、顶部的(标准三视图)
草图中草图工具插入图片(比例一致),用样条曲线描出轮廓
构造曲面,缝合曲面成实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几张阿蒙的图片,正面的、侧面的、顶部的(标准三视图)
草图中草图工具插入图片(比例一致),用样条曲 ...

找不到哆啦的三视图,还是不懂呀,上课不听就是这么个结果T-T

网友B:
楼主想画三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想画三维的????

是的,要交作业啊,救命啊,大神们。。。T-TT-T-TT-T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要交作业啊,救命啊,大神们。。。T-TT-T-TT-T

其实画好画 关键是渲染~

网友:
首先头的部分画一个曲线然后绕轴旋转一下~然后肚子部分也一样 至于脸上的眼睛啊什么的可以包覆 然后手和腿用曲线放样~至于像不像就要看轴的定位和楼主的美术造诣了~我说的是最简单的站着的 时候的样子 ~(菜鸟的一点愚见,望后面还有大神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