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装配动画请教

楼主(2014-12-17):
请问,怎么在装配动画中让每个零件在装配的时候才开始出现,还没到装配的时候是隐藏的。

网友A:
一开始就都隐藏啊,右键点击隐藏,或者右侧点开有个凸台样的图标,点击变透明,零件就消失了。

网友(点评):
点击右键,再点击“眼镜”实体就隐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开始就都隐藏啊,右键点击隐藏,或者右侧点开有个凸台样的图标,点击变透明,零件就消失了。

消失了,那么爆炸不也是消失了,什么都看不见了

网友A:
具体要试验下才知道
打开视角关键帧
消失和显示属于显示控制  动画可以改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要试验下才知道
打开视角关键帧
消失和显示属于显示控制  动画可以改变的

能不能做出那种一个一个零件分别出现的效果?

网友:
第一步,去掉禁用视向及相机视图,变成图中的状态,这时表示视向及相机视图可用。

第二步就与正常作动画一样,设置起点状态,正常显示,再设置终点状态,隐藏。这样一动画,就是逐渐隐藏,反之逐渐显示也是这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