氩弧焊焊道整压设备,液压缸的参数如何选择?

楼主(2014-12-17):
       工件是用纵缝焊接机焊好的圆桶,上压板和支撑轴固定不动,滚压轴承在工件与上压板之间滚动,压平焊道,用液压缸驱动,现在的问题是液压缸的参数不知道怎么选,多大的液压缸才能压平焊道工件直径500mm,长700mm,厚2.5mm,上压板给轴承的压力大概有1~2t。

      请大家帮帮忙,感激不尽!

示意图

示意图

网友A:
先确定液压系统的压力P,再确定油缸缸径D。

油缸出力计算公式:F = P * 3.14 / 4 * D^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确定液压系统的压力P,再确定油缸缸径D。

油缸出力计算公式:F = P * 3.14 / 4 * D^2

        谢谢回答。
        我想是先确定用多大力,然后再推液压设备,可是我不知道这个力要多大才能使焊道变形,达到要求。

网友B:
这种设备我做过,我用的是MOB100X50的油缸(品牌:万灵),根据行业经验选择的,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设备我做过,我用的是MOB100X50的油缸(品牌:万灵),根据行业经验选择的,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你好,能不能说的详细点,液压站是什么样的,我的方案和您的差的多吗,可行吗,有什么注意事项吗?第一次做这种东西,心里没谱。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能不能说的详细点,液压站是什么样的,我的方案和您的差的多吗,可行吗,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

百度一下  杰峰自动化  进这个网站去看看  有我做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