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5*12螺丝连接,老是会有滑牙现象

楼主(2014-12-17):
如图,板材料QT450,用M5*12螺丝连接。单个零件连接锁2个螺丝,一块板要锁32个M5*12螺丝  。

做了4年的产品 ,以前没有出现过滑牙的问题。 现在这两批老是会有滑牙现象,一块板滑个 3-5 M5的螺丝。
刚开始拆开 是板上螺纹粉碎掉。 后面反应后做回来的板 ,装上还是会有2-4个滑牙 ,拆开看 螺纹还在, 感觉没有大的破坏。

请求高手帮忙分析下是啥原因造成的?...实在搞不明白了。

网友A:
无非是两个问题。螺栓实在太差了或是螺纹底孔大了也容易滑

网友B:
力距有没过大?感觉是材料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非是两个问题。螺栓实在太差了或是螺纹底孔大了也容易滑

螺栓一直没换过,2月份同批次回来的 一直用到现在。就最近3批会有这个问题。
螺纹底孔一直都是4.2,后来我们试过钻4.0  4.1 还是会滑牙。
原来是板直接螺纹粉碎掉 拆开跟光孔似的。
这批的不会 滑牙的拆开感觉螺纹还挺正常的。螺栓的压靠近底部两圈会有些变形。

网友(点评):
如果不是太用力的话,检验一下你的螺纹,用通止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力距有没过大?感觉是材料的问题

就是图中那橙色小扳手拧的,正常锁紧  以前从没出现过这问题  做过好几年的产品了

网友:
感觉是材料的问题,看那铝板点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图中那橙色小扳手拧的,正常锁紧  以前从没出现过这问题  做过好几年的产品了

底孔有没钻太大?材料也跟以前完全一样?

网友(点评):
换新螺丝吧,看了看,你说螺丝用很久了,或许有磨损变小了

网友(点评):
新螺丝啊,我们是做产品的。全部都是新的,刚开始一直都认为是材料问题。我们换了2家厂给我们铸造 还是会滑牙 所以我想是不是还有别的方面的问题造成的

网友(点评):
材料换过也是这,。螺栓靠近底部牙会变形,这应该是螺距有问题,拿螺丝跟丝锥对一下看看。之前的牙全碎了,应该是材料问题。拿螺丝跟丝锥对一下看看

网友:
看了半天,貌似大侠实在说内螺纹的损坏。检查两点。第一,螺纹孔是否沾油等润滑剂,导致扭矩控制失效。第二,板材处理是否得当,如果出现局部板材材质较软,也可能发生上述问题。

网友:
可以试试 加 钢丝螺套

网友(2015-02-02):
感觉是材料的问题

网友(点评):
有这种可能

网友(2015-04-27):
感觉那块板的强度有问题

网友(2015-06-24):
QT450是球墨铸铁,耐高温,耐磨,有一定弹性!
像楼主说的这种情况应该是热处理没做好,晶化体分布不均。
螺栓打滑处应该就是晶体少球墨多所至,球墨弹性变形大!
螺纹碎掉的地方晶化体太密变脆所至!